求大神帮忙MWC飞控连接电脑检测不到遥控器

楼主(2015-08-14):
?from=y1.4-3
遥控器接收机我按这视频接的,接收机和发射机也对码过了。
但是我遥控器无论如何怎么动这个软件都不会有变化
3通道的箭头已经向下,124通道舵量140%

网友:
你能确认下接收机通道线没有插反吗?首先要确保接收机和控要连接上

网友:
都飞六轴了,还是不要用mwc飞控了,换个apm或者大疆一类的吧,mwc基本上要退出舞台了

网友A:
mwc使用起来不错。掐死楼上的
~~~~~~~~~~~~~~~~~~~~~~~~
楼主接收机的灯亮不?不亮就是插返 了或者接收机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使用起来不错。掐死楼上的
~~~~~~~~~~~~~~~~~~~~~~~~
楼主接收机的灯亮不?不亮就是插返 了或者接收机 ...

接收机灯都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