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前拉机可以电机反转,使用“反桨”吗?

楼主(2015-08-14):
以前玩四轴,拆下的电调、电机正好用在前拉机上(电机正装,不带右、下拉),原来配套的螺旋桨有正、反两种,那么,是否可以让电机反转,使用反桨呢?这样可以物尽其用。

网友A:
没看懂具体什么意思。。。电机可以改变正反转,电机线不是有3根吗,把电机线任意调换两根就可以改变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具体什么意思。。。电机可以改变正反转,电机线不是有3根吗,把电机线任意调换两根就可以改变正、反 ...

四轴用的螺旋桨为两正、两反,我有很多四轴用的螺旋桨。一般固定翼都是使用“正桨”,我是想通过电机反转使用“反桨”。

网友:
4轴的4个发动机做个4发固定翼刚刚合适,2反2正,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可以,我做的双发小豚鼠就是正反桨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以前买的正反桨,想拿来给固定翼用,是这意思吧?
没有问题的,,我也这么弄过,,把电机反转就可以了,,
如果你做了拉力线的,那么需要重新做,如果本身就没做拉力线的,反扭通过微调来处理的,那就无所谓了,反转以后重新调下机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