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动飞行的话航拍画面会抖动,飞得越快抖动越大

楼主(2015-08-14):
移动飞行的话航拍画面会抖动,飞得越快抖动越大.(不是果冻) 但是悬停非常稳定.跟照片一样.
是不是云台问题.我用的是三轴云台.总觉得是风阻的影响..

↓视频前段是移动飞行.  后段是悬停.

网友A:
谁家航拍飞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家航拍飞那么快。。。

你看我视频了?这时速OSD才显示15km/h..

网友B:
我也差不多这样 飞航向的时候就抖 比你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差不多这样 飞航向的时候就抖 比你严重

你是用几轴云台? 我怀疑是这个三轴云台不行.
想换飞宇或飞越二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视频了?这时速OSD才显示15km/h..

我10km,h的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几轴云台? 我怀疑是这个三轴云台不行.
想换飞宇或飞越二轴.

二轴的。。。也是kbm

网友:
电机功率不合适 云台p值不合适 就这两点

网友C:
与云台没有关系,找飞机原因吧!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云台没有关系,找飞机原因吧!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悬停稳定..飞机的原因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飞行振动太大

网友:
我的穿越也这德行 我估计是PID原因 正在摸索 等解决了跟你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悬停稳定..飞机的原因就不会这样了.

你悬停时气流稳定,飞控稳定,电机,桨动力分配一样,当然稳了。但是一但飞航线,就不一样了。我的飞慢点稳,只要杆打到底,就震动。除了大疆云台没用过,其他的叫得出名字的云台我都用过。

网友:
个人觉得,怀疑对象首先是云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用几轴云台? 我怀疑是这个三轴云台不行.
想换飞宇或飞越二轴.

我就是飞宇的2轴云台,也是稍稍快点就要这样。还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飞宇的2轴云台,也是稍稍快点就要这样。还有果冻。。

问题是. 我现在这个三轴云台.  悬停很稳定.     时速在15km/h 左右画面就会抖...抖的时候有听到风声.  时速在15km/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悬停时气流稳定,飞控稳定,电机,桨动力分配一样,当然稳了。但是一但飞航线,就不一样了。我的飞慢点 ...

我杆只打1/4就开始抖了.  时速15km/h..比你们还严重..
如果有大风的话. 连悬停都有可能会抖...
感度我都降到60%左右了. 再低就被风吹跑了..

网友:
我的也拍出来不稳,二轴,sj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