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的200mW图传,奇怪问题,需要上电多次才能正常工作,郁闷,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8-14):
刚到手的200mW图传,奇怪问题,需要上电多次才能正常工作,郁闷,什么原因啊????
2S和3S都试过,一样的。
还有就是发热严重,正常吗?

商家说了:“需要上电多次才能正常工作”不正常,发烧说明功率足

已经退回修理了

网友:
发热正常,你是直接接的电池还是中间接了其他电路

网友A:
200mw都发热严重?!!!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mw都发热严重?!!!不会吧

当然严重

网友:
我的mini200mw也可热

网友B:
我的600mw图传,估计能煎鸡蛋

网友:
我的200mw很烫手!现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600mw图传,估计能煎鸡蛋

冬天再用

网友:
重新包上散热片,心理上好点

网友:
没必要   加重重量    200mw烧鸡蛋都正常  只要不冒烟就好   正常的  放心吧

网友C:
应该是,信号匹配的问题,是模拟芯片和功放信号的链接有一点小问题,改一下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信号匹配的问题,是模拟芯片和功放信号的链接有一点小问题,改一下参数,就好了

怎么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