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穿越, 推杆前进,然后拉杆后退时,高度变化好大,是不是?

楼主(2015-08-14):
RT
过程中,油门并没有变化。

拉杆后退时, 高度就上升,而且幅度很大,  大家的是不是也这样?   请问如何克服?

网友:
电机插错了?

楼主:
正常可飞行 的4轴
推杆前进, 拉杆后退

现在表现是,先推杆前进, 然后后退, 结果高度就上去了,4轴升高了

网友:
升高了就减油门啊!

网友A:
高度是有变化,但是不动油门情况下急刹应该是下降,而且调高不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是有变化,但是不动油门情况下急刹应该是下降,而且调高不会很多。

急刹 是拉杆吧?

我感觉来回长点距离的推拉几次,飞机就升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急刹 是拉杆吧?

我感觉来回长点距离的推拉几次,飞机就升老高

推杆前进中拉杆不就是急刹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急刹 是拉杆吧?

我感觉来回长点距离的推拉几次,飞机就升老高

我的不会,来回几次推拉杆高度基本不变

网友:
调参调参

网友:
这种操作高度变化很正常,因为头扬起来了在惯性作用下肯定要飞高,控制油门呀,穿越机你把油门管住了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网友:
飞行就会有额外的升力,所以要适当减小油门

楼主:
嗯,谢谢各位解读和帮忙!

网友:
油门要一直动,就像飞直升机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可飞行 的4轴
推杆前进, 拉杆后退

没看明白,上视频吧

网友B:
这是正常的  楼上说不正常的要么不懂瞎说 要么没理解楼主意思

快速前进中拉杆减速 有一点相当于固定翼中的拉升了  因为姿态的变化,有一个向上的力  油门不变的情况下一定会变高  如果要控制高度就要减油门

和PID和参数没有关系

网友C:
油门要不停的调整的。这个要练习下,玩直机的十分钟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的  楼上说不正常的要么不懂瞎说 要么没理解楼主意思

快速前进中拉杆减速 有一点相当于固定翼中 ...

嗯,谢谢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要不停的调整的。这个要练习下,玩直机的十分钟就上手了。

嗯,才飞了2天,下午又练习了6电, 正掌握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各位解读和帮忙!

油门要调油门曲线   练习定高   CC3D没有定高  要手动   无论什么时候   升高  掉高  都是正常   自己手上调节    太多的传感器会限制机子的灵活程度   所以CC3D很好   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