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机线不够长可以接吗?

楼主(2015-08-14):
求问电机线不够长可以接吗?

网友A:
可以啊,别太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别太长就行。

直接和电力线连上就可以吧

网友:
可以接的、不过线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

网友A:
三根线,也有延长电调线的,只是增加电阻。好奇什么东西需要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也有延长电调线的,只是增加电阻。好奇什么东西需要延长线?

就是电机线剪多了

网友A:
没有预装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预装一下吗?

是在别的地方拆的 所以不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