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10改内置功放

楼主(2015-08-14):
上固定翼FPV了,这个控只能飞1400米左右就失控返航了,其实这个距离还不错了,可能是乡下电磁环境可以,200MV图传配蘑菇收发都能飞1400M无雪花,再远就失控返航不甘心啊!必须提升距离,,我期望的可是穿云呢!就在433增程和2.4功放纠结哪一个!后来还是选定功放吧!因为安装433就必须换掉以前的接收机,对于我这种养着一群机的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呢 !
以前改的是外置功放(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总觉得外置很容易断,而且外接一块电池很不爽,想想还是内置的吧!
准备好材料

先处理下升压模块,1S电池升压5.24V,虽然没有标准的5V,但是还是将就用吧!然后与模块焊接

去掉以前焊接的座子,焊接上馈线

为了避免在不用控时,模块继续工作,所以加了一个开关,而且并联了一个LED小灯,只要灯亮就说明模块在工作,就不会因忘记关功放而耗掉电量了 。。。。。。。取点是从电池处直接焊接的

在关准备关盖时发现一个问题,只要一插上控原来的排线,LED就会自动发光,说明功放在工作啊!可是我的开关还没有打开呢,到底怎么回事啊!拔下就会熄灭,,,就慢慢排查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后来一看开关的位置就恍然大悟,原来开关断路的是地线,也就是负极,而正极直接焊接在了模块上,可问题就是模块的金属屏蔽罩是与地线接通的,当功放的馈线与遥控器上的天线座连接后,排线插上,供电就从电池——控——功放,接跳过了为其设计的开关,即使不开控,照样有电,因为整个地线都是相通的,只要给模块接上正极,就会工作。。。没办法,只能接地线,断正极。。。重新来一次呗!

基本差不多了,取下原来的天线,用热熔胶固定座子,大功告成,合盖。。。后发现在开关处的眼被我钻大了,很难看,只有用点什么东西挡着了,以前自组电池留下的碳纤贴纸,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处

下面就是不开控,功放工作的状态 ,蓝色LED发光,说明功放没关,提醒关功放。。对了,LED灯只要放在 控的灯附近,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教程已经完了,在拧天线时发现天线是外针的,而天线座也是外针的,遇球得到哦!!!没办法,下单等根天线吧。。又有几天不能玩了。。。。。。。。

网友:
油门摇杆精度咋样?不错

网友: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要上二张照片就可以了,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对比。

网友:
楼主手工不一般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