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用多少c的电

楼主(2015-08-14):
配置:
银燕2204  2300kv  +5040桨
乐天20a
dl265机架
200mw发射
700线摄像头
rx601接收(这个还没买 说是穿越这个就够了 不知是否如此)

另配3w大灯  1.5w灯带

不知格式20c 够不够

网友A:
要看你用多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用多大容量的电池

2200  或1800

网友:
够了,要暴力上4S电。

网友:
从放电量看肯定够

网友:
如果1800或者2200的电池,,20C够的,如果1300的电池,20C就不够了

网友B:
也够,我主用25C的3S 1300格式,飞行感觉很不错,而2200也可以飞,就是惯性太大了,飞行感觉不好,然后RX601我以前用过,特意和天地飞6通和原配RX1201可能是,做了一个信号接收强度对比,赶不上天地飞6通,和原配的双天线接收,我现在正用天6通没问题了,所以劝你上一个双天线的接收吧,就是D10原配的那个,呈羊角型架在机头上就没问题了。200mw发射我觉得换成500 600mw的更好,因为穿越环境复杂,信号强点儿能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够,我主用25C的3S 1300格式,飞行感觉很不错,而2200也可以飞,就是惯性太大了,飞行感觉不好,然后RX60 ...

嗯嗯  谢谢  接收已入    电池换成1800或者1500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