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一台F450,这个配置行的通不?

楼主(2015-08-14):
银燕MT3506 650KV,1147桨,3S电池,F450架,乐天20A,这个搭配OK吗?

网友:
KV值低了点吧

楼主:
想长续航。多少kv的比较靠谱??

网友:
这个KV数建议上4S

网友:
低KV可以用大桨,但你的450也就11寸,先飞稳了再说吧。

网友:
800kv差不多

网友A:
朗宇V2216KV900就行啦,想用4S就KV800。
以后就算450装上云台相机重量上去了基本都没问题

网友:
980KV(2210KV),,1145 桨,3S 2200 30C,,450机架(折叠的容易收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朗宇V2216KV900就行啦,想用4S就KV800。
以后就算450装上云台相机重量上去了基本都没问题

请教下,你说的4s,是不是就是14.8v电池?我看朗宇V2216,配置表里最大的只有11.1v,KV800和KV900都是,难道可以上14.8v的?电机效果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说的4s,是不是就是14.8v电池?我看朗宇V2216,配置表里最大的只有11.1v,KV800和KV900都是, ...

嗯  表上没列,但是理论上KV800用4S电池没有问题。多轴大部分时间都悬停,绝少机会满油门,10寸桨没问题

必须说明,以上是理论与经验结合,我没有用过4S,因为家里3S电池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表上没列,但是理论上KV800用4S电池没有问题。多轴大部分时间都悬停,绝少机会满油门,10寸桨没问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想組一台F450 想問一下要續航時間長.要航拍 會用雲台 用H3-2D NAZA LTE 就是不清楚用什麼電3S還4S 比較好?
用什麼電調和電機.可得到最完美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想組一台F450 想問一下要續航時間長.要航拍 會用雲台 用H3-2D NAZA LTE 就是不清楚用什麼電3S ...

两个都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