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咨询--关于电机报警

楼主(2015-08-14):
日前飞64涵道米格15怒炸导致
电机
香蕉头脱落,重新焊接后打开
遥控器
通电,正常应该是“嘀嘀嘀”内测成功,而这次通电就报警“嘀嘀嘀嘀嘀嘀嘀”?遥控器推油门也没反应。
我猜可能是香蕉头虚焊,因此另外拿了一套新的64涵道电机和新的配套电调,结果通电后还是立即报警“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吓得小魔还担心
电池
冒烟。
以上,何解?难不成是接收机坏了?多谢各位魔界大佬!

网友A:
试试重新行程校准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C:
还不行的话看看电调给接收机供上电了没~

楼主:
经过大魔研究,重新对码重新调行程后正常,估计电机报警是信号不良,这个电机也有点历史了。推油无反应的原因应该是不知什么原因遥控器的通道设置变了,重新设置后正常。群友力量无限大,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