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推到百分之80无法起飞,求助

楼主(2015-08-14):
550的四轴,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一开始配机就配错了
配置是
朗宇3108 kv900+1147浆
好盈铂金30a
5300 30c花牌电池
整机重量1.3kg左右,为什么飞不起来

网友:
看看桨 电机方向

网友:
配置还行 检查桨 电机方向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这配置 这重量 按道理半油门不到就该离地了
补充楼上
遥控器油门没校准好
电池坏了
飞控油门中位没设置好
还有啥可能楼下补充

网友A:
油门校准 遥控设置 飞行模式,我的pix +3506,加电池1。8公斤,12寸桨,百分之60起飞

网友A:
比如飞行模式直接设置成定高起飞就起不来,要飞起来切定高,不知道别的飞控是不是也这样。还有550上12寸桨应该没问题,不过不知道你这电机能不带起来,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我的上12寸桨60起飞,但换成10寸就飞不起来,除非降低重量换小电池

网友:
桨不平衡也飞不起来,症状:推油振动大,转圈

网友:
都80%了还没起来,我看是桨装倒了,哈哈哈

网友:
我只想问几S电?上面说的都大同小异

网友:
什么飞控?APM吗?几S电池?包含电池1.3KG吗?
配置没问题,肯定可以爽飞的

网友:
地上是不是粘口香糖了

网友B:
‧决定桨装反了,LZ风向上吹吧也许参数油门值调小了,去看看吧

网友:
什么飞控,如果是naza主控里面有短路的话有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决定桨装反了,LZ风向上吹吧也许参数油门值调小了,去看看吧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桨面装反了,风还往下,但是效率大不如前

网友:
绝对是桨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桨面装反了,风还往下,但是效率大不如前

这个无言,呵小白

网友:
单机不带云台的重量,肯定不用50油门就起来了,来张图一看便知哪里出错

网友:
大家不要回复了,封贴吧,我们这么积极的帮助处理问题,楼主连个反应都没有

网友:
亲,你是几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