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3飞行模式

楼主(2015-08-14):
精灵3遥控器篇:PAF 三种飞行模式的详细说明:

假如您想使用P模式以外的飞行模式,请按如下步骤操作:
APP相机界面中,找到“飞控参数设置”,选择“高级设置”,打开“允许切换飞行模式”,才能使遥控的模式切换生效。否则遥控器切换档位后,飞行器仍是默认的P模式。

(一)        P模式

精灵3P模式是最为常用的模式,表现比较安全稳定。

P模式又分为PGPSP-OPTIPAtti三种模式,

在遥控器切换到P档时,这三种模式根据条件不同自动进行切换,并不需要手动调整。

[P

PGPS模式在卫星数大于或等于6个时自动启用,

此时飞行器可以实现空中准确悬停,而且卫星数越多,飞行器的悬停精度越高。

假如飞行器高度低于3米,视觉定位系统满足工作条件,同时提供视觉定位和超声波增稳。

因此,在PGPS状态下,飞行器在水平和竖直方向都比较稳定。

[P-OPTI]
当飞行器接收不到卫星信号或卫星信号非常微弱,但飞行环境满足视觉定位条件时,

飞行器将自动切换到POPTI模式,这一模式仅限于飞行高度三米以下时使用。(超过3米高度,将为PGPSPAtti模式。

此时视觉定位和超声波模块使飞行器在水平和垂直方向比较稳定。

注意:在室内飞行时,假如地面和光照不满足视觉定位条件,那么飞行器无法使用这个模式,

将自动切换到P-Atti模式(姿态模式)。

[P
当飞行器接收不到卫星信号或卫星信号非常微弱,飞行的地面也不满足视觉定位条件时,飞行器将自动切换到PAtti模式,即姿态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飞行器仅能依靠气压计在竖直方向上相对稳定,而水平方向表现为自然漂移。

因此 PAtti模式下,您需要手动调整飞行器的水平方向姿态,此时返航点无法成功记录。

这个模式下飞行器漂移存在炸机风险,最好避免进入这一模式。

建议新手在视矩内的近处使用飞行器,并且远离建筑或树木等障碍物,减少进入该模式的风险。

()        A模式

A模式是半手动的姿态模式,在使用时飞行器的表现与PAtti模式相同,

飞行器在竖直方向比较稳定,水平方向表现为自然漂移。

这一模式是手动选择不使用GPS模块,使飞行器不使用卫星信号增稳,

P-Atti的最大区别在于A模式是主动选择使用姿态模式,

PAtti模式则是由于条件不足被迫进入姿态模式。

这一区别也使A模式在卫星信号良好的情况下可以记录返航点,并实现准确返航。

PAtti模式由于是卫星信号不足被动进入的,所以无法记录返航点,也无法准确返航。

()        F模式

F模式是高级应用模式。目前仅能使用F模式中的航向锁定功能。

航向锁定功能是用于确定一个飞行坐标系,X轴正方向为水平向右,Y轴正方向为水平向前,

当飞行器处于航向锁定状态时,无论机头朝向是哪边,飞行器对遥控信号的响应如下:

控制飞行器向右飞行时,飞行方向与X轴正方向一致;

控制飞行器向前飞行时,飞行方向与Y轴正方向一致。

因此,航向锁定又称为无机头模式。

航向锁定功能的开启办法如下:在飞控参数设置页面,找到高级功能选项,

点击进入后选择允许切换飞行模式和允许航向锁定模式。

请将遥控器切换到F档,

飞行器的机头方向已经设为Y轴正方向,向右飞行的方向即为X轴正方向,

坐标系确定不因机头旋转而改变。在高级功能选项中可重置坐标系的XY轴正方向。

网友(2015-09-25):
热点跟随和环绕在哪个模式下?看官方视频还要切换模式

网友:
好,非常感谢

网友:
介绍一下智能飞行

网友(2015-12-31):
很有帮助,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