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分辨电调的大小?

楼主(2015-08-14):
请教一下大家,我有N多个电调由于使用时间较长,上面标有电调大小的贴纸丢失了,请问在没有贴纸的情况下如何分辨电调的大小?非常感谢

网友:
看长相估计它妈也认不出来了

网友A:
散热片扣下来,直接查MOS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扣下来,直接查MOS的参数

是不是查一下MOS管的参数,然后数一下有几颗,加起来就行了?

网友B:
我個人是混掉了不明電調全當3s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個人是混掉了不明電調全當3s使用

现在有些是20A的,有些是30A的,有些是35-40A的,30A以上的个头大,因为散热片还基本可以看出来,可是20A和30A基本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些是20A的,有些是30A的,有些是35-40A的,30A以上的个头大,因为散热片还基本可以看出来,可是20A ...

全當20a使用..一般3s電機超過20a很少!

网友:
一般你飞行不会超过5a的,不暴力飞就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查一下MOS管的参数,然后数一下有几颗,加起来就行了?

六颗的话看单颗的,12颗的单颗参数乘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颗的话看单颗的,12颗的单颗参数乘二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拆开检查下。另外感谢下大家,我有强迫症啊,不知道用的电调有多大我不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