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穿越

楼主(2015-08-14):
新人一枚,求前辈推荐入手穿越机架,看到了250pro和异形蝗虫,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A:
先入手個便宜來摔.小機架自己喜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入手個便宜來摔.小機架自己喜歡就行

这样啊。。。好的,谢谢啦,那请问一图传呢?怎么选择?

网友:
先來個基本版.飛個十多電能安全熟手後.再上圖傳.

楼主:
恩,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想一起在某宝买了,比较懒~~

网友:
钱少的买后期鸡架配件更换费用低的,别断了个机臂要你50元,和便宜碳纤比碳纤才19

网友:
首选大众便宜耐摔

楼主:
我选了这个,机架臂一个7块钱,但是不知哪边儿头,哪边儿尾。。。

网友:
我机架买贵了    刚刚开始还是一般般的就好  不要太骚   当然  土豪无所谓    我觉得图传上比较好飞吧  没有图传 稍微远点看不到飞机姿态    我买的机架能保护图传设备来着  这个比较好

网友:
机架一定要选大众化的,穿越机就是边炸边玩,常见的机架零件好找。

楼主:
相机打算上小米运动相机的,感觉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机打算上小米运动相机的,感觉不容易坏~~

在暴力穿越下什么都有可能坏,我今天把飞控摔傻了,前两天猛烈附地尼龙扎带都断了两根。而且你选的这种相机重量大,不好固定,没有808好。

楼主:
有道理,但是被1600w像素变看变录给吸引了。。。

网友:
直接第一飞就提空回家了……

楼主:
你的席子会夹头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被1600w像素变看变录给吸引了。。。

用过才有发言权   我玩了几个月了   就一句话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机架上QAV280    银燕电机1806或者2204 随你    银燕电调12A    1806配5寸浆    2205最好配6045浆   浆买个十几对的   一开始不要带摄像机    没有任何用处    你的技术没有练好   就是装上去撞的    还没录几次就被你摔坏了    新手玩穿越  1块电池至少撞5次以上    飞控用CC3D  调参百度找   FPV用200mw就可以的   显示器最好要双天线的   单天线信号不行   不要为了省钱就买了垃圾的显示器   记住  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不要拿摄像机来当图传   会有延迟   穿越速度很快的   延迟高了不行的    用索尼700线摄像头   技术好了才上摄像机

楼主:
给的配置很高的样子,控买的是天7,觉得用不到天9.。。。

楼主:
恩,好的,谢谢各位了,知道了,就上索尼700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这是啥相机给个型号

网友:
新手准备入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相机给个型号

穿越一体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