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罗盘的问题,求教大神啊,感激万分

楼主(2015-08-14):
弄了一个八轴,300轴距,最小的八轴,哈哈,不过遇见问题了。因为需要支持八轴的飞控,所以NAZE和CC3D都不可以用了额,只能选择APM,但是太大,然后最终选择的是MINI APM,问题来了,MINI APM有罗盘内置和罗盘外置的,我买的时候买了一个外置的罗盘的MINI APM,因为内置的受干扰比较大。买回来以后我发现校准的时候没有罗盘飞控不能起飞啊,也就是说必须装上外置罗盘,外置罗盘在GPS里面,也就是说我这个MINI APM这个飞控必须装上GPS才能起飞。。
请教一下大神,这个飞控难道真的不能单飞控起飞吗?非得接上外置罗盘(GPS)才能起飞啊?单飞控有加速计的,CC3D不是也没有罗盘,只有加速计就可以飞吗?这个就不可以吗?跪求大神帮解决一下,我是在不想装GPS

网友A:
不想装GPS就换成6轴,NAZA,CC3D都支持的

网友:
天9 是亮点啊,  则是个什么情况 让娃娃 给画的??

网友B:
不用罗盘及gps在参数解锁检测 把它关了便行,当cc3d,模式别选gps的就行了

网友C:
八轴机架咋弄的?

网友D:
这么小轴距,然并卵,用cc3D即可

网友:
可以单飞控起飞,在参数表里把启动检测项中检测gps的关掉

网友E:
好蛋疼啊 这么小的八轴

网友:
这太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罗盘及gps在参数解锁检测 把它关了便行,当cc3d,模式别选gps的就行了

大神具体在哪里啊,我找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装GPS就换成6轴,NAZA,CC3D都支持的

为了就是要八轴,才选择的A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八轴机架咋弄的?

自己作图网上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轴距,然并卵,用cc3D即可

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蛋疼啊 这么小的八轴

不蛋疼不搞这么小的,嘎嘎

楼主:
3S2200的只够飞4分钟

网友F:
搞嫩多轴干啥?   有个大8轴?

网友E:
4分,八轴穿越不行吧

网友:
FPV起飞降落就没电了

网友:
貌似naza是支持8轴的啊

网友G:
NAZA V2 8轴一直在飞 很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嫩多轴干啥?   有个大8轴?

以前玩的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意思,然后现在就越玩越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4分,八轴穿越不行吧

瞎鼓捣,是穿越的轴距,肯定不会拿它穿越,瞎飞一飞然后摆着看好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NAZA V2 8轴一直在飞 很稳啊

NAZE V2太重了,太占地方,模块多,只要一个MINI APM 飞控,十几克就可以啦,V2用在500-600左右轴距上还差不多,300轴距放不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就是要八轴,才选择的APM

关掉ARM check可以绕开GPS检测,不过坏处你懂的。

网友:
调忽略罗盘

网友H:
用cc3d设置成6轴,把其中的4个电机用y线接成2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cc3d设置成6轴,把其中的4个电机用y线接成2路

按理讲应该是设成四轴更好吧!

网友I:
楼主可以把相邻电机。两两并联。cc3d用4轴模式,这样,如果有一个电机坏了,飞控会加大另一个电机的油门让飞机保持平衡,还能安全地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把相邻电机。两两并联。cc3d用4轴模式,这样,如果有一个电机坏了,飞控会加大另一个电机的油门让 ...

并联成6轴会稳一点,操控会没有并成4轴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