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图传接线

楼主(2015-08-14):
请教用过柏通1.2G图传的大师解答,我需要知道从发射机直接出来的各个颜色的线到底是什么线?不敢乱接,怕烧了,谢谢!

网友A:
红黑不说了, 换色是视频,白色是音频

网友:
我没见过这种排列方式的。。你还是查查或者问问卖家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多少米买的

网友B:
黄色是视频线,白色是音频线,黑色和红色是负极和正极。1.2G的最好离接收机远一点,要不然会干扰失控的。离远了就没问题的。我用的也是1.2G的。

网友:
二手的吗?应该还有一条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黑不说了, 换色是视频,白色是音频

谢谢!!!正在按这个颜色调试,目前还没看到图像,不知道是不是山狗的问题,山狗用自带电池,是不是只要接一根白色的视频线就行了呢?

网友A:
山狗的视频信号和GND 接在图传发射机的黄色和黑色上,然后图传供电也需要用到黑色和红色,你么有图像,就是因为没有接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色是视频线,白色是音频线,黑色和红色是负极和正极。1.2G的最好离接收机远一点,要不然会干扰失控的。离 ...

你好,你用的是2.4G的 遥控器吗,我也是,我干扰严重,请问你的能遥控多少距离

网友:
是的我的也是2.4G的遥控,我吧接收机尽量离图传远一点就没事的。我一般只在视线内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的视频信号和GND 接在图传发射机的黄色和黑色上,然后图传供电也需要用到黑色和红色,你么有图像,就是 ...

谢谢!
就是黑色的地线没接,接上就有图像了

楼主:
还没装机,不过我加了1.4G的滤波器,不知道是不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