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云台抽风 这货居然倒立 !

楼主(2015-08-14):
今天为了鼓捣图传水波纹问题,拆掉接收机后重新装上,云台通电后倒立。求助各位,改怎样解决?
补充1:相机反装后,可以工作,但是转动角度比以前小了很多,并且伴随轻微高频振动。
补充2:问题解决了,掉固件问题。重新设置bgc,调pid,转动角度就搞定了。谢谢各位!
?from=s1.8-1-1.2

网友A:
把遥控打开看能不能控制

网友B:
把传感器 贴在相机顶部,你的这个症状,就是传感器的安装方向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传感器 贴在相机顶部,你的这个症状,就是传感器的安装方向设置错误

抽风前用得好好的啊?就今天拆掉接受机,重新装上就这样了。而且,上电到正常工作时间比以前上电到正常工作时间长了不少。

网友A:
如果要是楼上说的问题的话,翻过来装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打开看能不能控制

遥控器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楼上说的问题的话,翻过来装应该也行,

的确,相机翻过装能行,但是看着别扭啊!

网友A:
那就是传感器装反了,翻个面装就好了

网友A:
我在想,可能放到相机顶上会出问题,但是又想不明白具体会怎么样,lz你没事的话可以试试,然后告诉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相机翻过装能行,但是看着别扭啊!

我是说,把传感器那块板子翻过来。。

网友C:
斷電  用手把它翻過來  上電

楼主:
试过了,相机倒过来装,可以工作,又发现个新问题,云带转动角度比以前小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可能放到相机顶上会出问题,但是又想不明白具体会怎么样,lz你没事的话可以试试,然后告诉我,谢谢 ...

相机反过来装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传感器装反了,翻个面装就好了

一个道理,传感器都是翻了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斷電  用手把它翻過來  上電

谢谢,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