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往一边飘,也许是这个小细节~~

楼主(2015-08-14):
新手刚装了第三架穿越机,水平较准N遍了,加了减震床,滤波也调到了0.15,但飞机还是往右飘。找原因,折腾半天原因找到了:我的飞控有壳,又在减震床上,很软,我的USB线是gopro原厂带的,此线又粗又重又硬,插在飞控上直接压低了飞控的一边,整个飞控像是被撬外了,我的飞控是弯针逆转90度安装的,usb接口在右侧,所以飞控右边被线压低了,怎么校准水平都是往右飘。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也许还有别的模友跟我一样,特别是有减震台的。换跟软线或者垫平USB线,马上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减震最好不要用,容易弯,最好的减震是用双面胶

网友:
直接双面胶就行,减震台没用

网友:
减震座装反了

网友:
从不用减震台,无用的,直接用好的厚双面胶粘死就行了,滤波调到0.18,一点都不震不抖

网友:
双层双面胶,CC3D用减震太累赘

网友:
不免也效准一下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