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bb响超过3s测量不准。请问谁家的准?

楼主(2015-08-14):
你们的也这样吗?超过3s就会有4.15和4.32错误显示。
借用网络图片

网友A:
买准买不准.第一次买的 超不准 扔了 第二次买的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准买不准.第一次买的 超不准 扔了 第二次买的 还可以

谁家的准?

网友:
同一家买的

网友:
这种简单的BB响,质量严重参岑不齐。

楼主:
额滴神呀,这么低端的东西都不能认真制作,真服了。

网友:
呵呵 这么东西只能参考 不能当真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加减校正一下电压再调报警电压,只要电池平衡就不怕。

网友B:
bb叫从来就不准的,只能凑合参考下,要想准的话起码得是个四位半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叫从来就不准的,只能凑合参考下,要想准的话起码得是个四位半的万用表

那bb响精度应该是多少?不该正负0.1吧?

网友:
这种东西10个有9种电压,只能参考大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bb响精度应该是多少?不该正负0.1吧?

误差0.1一点都不稀奇,反正就是不准。我手上一块四十块的万用表可以把4.2量成4.35v,而四位半的表量出来是4.197。一般的万用表都这种误差了,几块钱的bb能比万用表表现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0.1一点都不稀奇,反正就是不准。我手上一块四十块的万用表可以把4.2量成4.35v,而四位半的表量出来 ...

我有种不带报警那个就达到正负0.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种不带报警那个就达到正负0.01

你有用万用表验过么?比较怀疑这些简易测电压的工具的精度,一般都不可能太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用万用表验过么?比较怀疑这些简易测电压的工具的精度,一般都不可能太高的

它测的和我的三位半表基本一样,误差0.01

网友C:
本来就不准 是当报警器用的  谁用这个测电池呀  最多就是估个值  楼主不用万用表么?

网友:
一般只作低压报警用,3.7V就算怎么差都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不准 是当报警器用的  谁用这个测电池呀  最多就是估个值  楼主不用万用表么?

我就是担心飞行时误差大、报警晚了。算了,我把报警电压设置高些,凑合用吧。

网友:
还是遥控器定时吧,有的时候螺距给大了瞬间就响了,你下不下来吧。。。
下来一看单片4.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担心飞行时误差大、报警晚了。算了,我把报警电压设置高些,凑合用吧。

额 你报警电压是多低  我都是3.7-3.8

网友:
我的BB响、平衡充、万用表数值相差0.1左右。

网友:
这货都不准的,只要差不多就行了,差太多就没法用。

网友:
要求不用那么高。误差0.2左右报警都没问题。。

网友:
8元钱的东西,不要期望太高,就是起个低压报警的功能,我在好几家买的都不准,凑合用吧

网友D:
我们这个可以做到4V/10mV以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0780732346
要精度好,除了采样精度高,还必须得一个个校准,才能尽可能减小器件精度造成的误差。
8元钱这种,批发出来是6元左右,工厂不可能花人力成本去一个个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个可以做到4V/10mV以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0780732346
要精度好,除了采样精度 ...

好高端,看评论精度还不错,只是我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