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蜂鸣原理

楼主(2015-08-14):
没看见电机上有蜂鸣装置为什么会响?来说说蜂鸣的原理.一直很纳闷这问题.

网友A:
其实和喇叭一个原理啊。。喇叭是磁铁固定,线圈带动振膜,线圈里电流变化导致线圈磁效应正反强弱变化,带动振膜振动发声。。电机本质一样啊,只不过现在线圈固定,磁铁和转子粘合,有一定的振动空间,振动原理一样的,具体是径向振动还是在转动方向上振动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和喇叭一个原理啊。。喇叭是磁铁固定,线圈带动振膜,线圈里电流变化导致线圈磁效应正反强弱变化,带动 ...

可是电机里我没发现有振膜呀?

网友B:
任何物体振动都会发声。电机发声是由于转子圆周方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物体振动都会发声。电机发声是由于转子圆周方向振动。

是高频率的正反转振动发出的声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频率的正反转振动发出的声音吗?

聪明

网友C:
你把电机的其中两条线接到音响上的喇叭接口上能听到音乐,不信试试。

网友D:
声音是因为电机高频振动,引起空气振动产生声波,传入人耳引起鼓膜振动,在人耳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听觉器官,最后刺激听觉神经,听觉神经将冲动传到大脑听觉中枢,最终引起听觉。所以你就听到了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是因为电机高频振动,引起空气振动产生声波,传入人耳引起鼓膜振动,在人耳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听觉器官 ...

谢谢回答的这么具体.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机的其中两条线接到音响上的喇叭接口上能听到音乐,不信试试。

实验前先测量线圈电阻,电阻的1.25倍是按经验的匹配阻抗,阻抗略大于音响的阻抗,短时间操作比较安全。阻抗过小或音响功率很大有可能损坏音响设备、或者烧毁电机。

网友(2015-09-29):
我也很好奇电机能发出声音 估计演奏个简单的旋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