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刹车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5-08-14):
穿越机的电调需不需要设置刹车呢?玩固定翼的时候知道刹车是油门拉倒最低后电机会立马停转。但最近听说穿越机电调设置刹车功能后,油门会更加跟手。我有些疑惑,设置刹车功能后推动油门的过程中刹车也会起作用吗?

网友A:
简洁漂亮,机身侧边遮挡板是买的吗?

网友B:
你这种桨可行,但自锁的桨就不行了,我试过收油过快,桨直接飞出去了

网友C:
电调都藏起来了

网友C:
话说固定翼电调刹车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桨可行,但自锁的桨就不行了,我试过收油过快,桨直接飞出去了

这种一样有危险,最安全的方法就是zd头换成放松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固定翼电调刹车有什么作用?

用在折叠桨上可以快速刹停螺旋桨使其贴合机身,减少对机身的击打或摩擦。。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洁漂亮,机身侧边遮挡板是买的吗?

买机架 卖家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桨可行,但自锁的桨就不行了,我试过收油过快,桨直接飞出去了

就是说在飞行的时候刹车也管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都藏起来了

嗯 在最下层的分电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固定翼电调刹车有什么作用?

起落的时候 对桨有一定的保护 不至于收油之后因为惯性而打到地面

网友D:
你这个放电池会不会后面偏重,会难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放电池会不会后面偏重,会难飞吗!

前面挂个808就平衡了 不挂的话 飞控也会调整啊 只是后面两个电机压力大一些 飞起来没啥影响

网友E:
我第一台机子是dys20A电调,BL固件,油门拉到低减速特别快,默认程序开了刹车,
现在用乐天20A刷BL固件,默认没有刹车,油门拉到低减速很慢,
都是naze32 飞控,现在没飞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之前的dys20A是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台机子是dys20A电调,BL固件,油门拉到低减速特别快,默认程序开了刹车,
现在用乐天20A刷BL固件,默 ...

网友A:
能多上几个角度的照片吗?感觉这个机架不错,很利索啊

网友D:
你用的什么电调啊,不挂808押头的话,就要移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多上几个角度的照片吗?感觉这个机架不错,很利索啊

手机上就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电调啊,不挂808押头的话,就要移飞控吧

银燕12a BL 不压808 一样飞 没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