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芯片烧毁,换芯片救活

楼主(2015-08-15):
之前帖子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2#pid16578167
说到mwc烧掉了,就想自己修一下看看,结果折腾了一下, 居然修好了。这里把步骤记一下,可能会有朋友需要。

楼主:
其实我是打算吧mwc扔掉的,再入个更好的飞控,结果是pixhawk入了,mwc舍不得丢,再拉一把看看能不能拉起来,也不负工科男的名号。

某宝淘了两颗Atmel Mega328P,含运费不到20块,很便宜。

然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怎样把旧的芯片从板子上弄下来。对于没有热风枪更没有芯片及维修的人来说,有点难度。
具体怎么焊下来就不说了,都是泪。。。。而且,把一种一个脚的覆铜弄掉了

然后就是再把芯片焊上去,相比焊下来,焊上去就简单多了,因为焊点上有锡,只要位置对正了,烙铁点一下就焊上了,不用拉锡那种高级技能。

因为有一脚的覆铜掉了,只能在板上加一根飞线,还好我不是处女座强迫症,能接受飞线。

楼主:
现在是第二个问题,新的芯片是没有bootloader的,要先把arduino的bootloader烧进去,才能把mwc的软件烧进去。

写bootloader有两个办法,一个用USBISP烧写器烧,另一个是用同样的arduino作为烧写器烧。对比了一下,出于可玩性的角度,果断决定用第二个办法,用arduino板作为烧写器烧。

某宝的国产arduino uno很实惠,价格是原版的一半。

开始准备 bootloader。

官网接线图是这样的

看到target board需要接6条线,GND、5V、RESET、MISO、MOSI、SCK

然后用万用表,找到板上的RESET、11、12、13脚对应的芯片引脚,找到是对应芯片的1、17、18、19脚。

因为这里板上的是PDIP封装的,所以看PDIP的datasheet,找到这4脚的定义,再找到QFP封装的对应定义的针脚

1、17、18、19分别是RESET、MOSI、MISO、SCK,对应到QFP上,就是29、15、16、17脚,再根据mwc电路图,找到29、15、16、17对应的输出接口,因为要插线。

楼主:
接完线是这样的
arduino板 -》 mwc
5V -》 飞控输入脚+
GND -》 飞控输入脚-
10 -》 看图
11 -》 D11
12 -》 D12
13 -》 看图

10 和13脚在我这块板上是没有焊引脚的,所以只能用杜邦公头传过去用手固定,如果有条件可以尝试先焊上插针

接完,10和13是下面穿上来的

楼主:
先给arduino写入烧写器的程序,这个在arduino安装目录下的example里就有,直接打开上传。
注意一点,看代码里heartbeat()函数里是不是delay(40);,是的话要改成delay(20);
烧完程序之后,把IDE的配置改成下图

板和处理器的选项和写mwc的一样,端口就是连arduino的端口,编程器选图上的【Arduino as ISP】,最后点【烧录引导程序】,大概半分钟能好,注意10和13针的接触(如果也是穿孔固定的话)
如果烧录成功,那IDE会显示

然后mwc上的状态灯应该是很慢的一闪一闪,这时在按照mwc固件更新方法,把mwc的软件刷进去就行了
mwc固件写入中。。。。。。。。。。。成功。。。。。。。。飞控自检。。。。。。。。。。
GUI已经正确识别了。

但是芯片焊了32个脚,不确保是不是有虚焊,所以必须上机再看下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赶上直播,强力插一插
牛逼,厉害

网友:
处女座飘过。。。

网友:
图消失了

楼主:
图修好了,应该看得到了

楼主:
哈哈哈能接受飞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修过一个wmc

握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能接受飞线不?

藏机架里看不到还能接受

网友B:
没风枪,也能拆的,用尖头指甲钳,把脚剪断就行了,然后烙铁就好搞了。

网友C:
其实吧~你可以用刀子把旧芯片的脚针全部割断~然后把脚针弄掉~然后焊接芯片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你可以用刀子把旧芯片的脚针全部割断~然后把脚针弄掉~然后焊接芯片就简单了

这是个办法啊,当时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风枪,也能拆的,用尖头指甲钳,把脚剪断就行了,然后烙铁就好搞了。

如果有热风枪会不会把边上的原件的焊锡也吹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热风枪会不会把边上的原件的焊锡也吹化了?

不会,自己风枪的风口始终对准待拆芯片,围绕芯片循环转圈,一直加热的是待拆芯片,不过部分靠得太近的又不耐热的还是用美纹胶带遮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