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接了OSD后数传到手机后没有具体数据了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5-08-15):
我现在 数传 接2接口。OSD接1接口的。

网友A:
把telem1口和2口接线换下试试,网上有的说数传和osd都接的情况下,数传要接1口,有的说得刚好相反.不过我飞控卖家发我的资料里说数传1,osd2

网友B:
telem1的优先级高于telem2,如果同时有控制信号pix优先响应telem1,所以数传要接1口,图传接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