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信号顽强是原因?支努干纯情电路需要高超操纵技术!

楼主(2015-08-15):
看到有好事者发了个因本贴而引起的关于民科评论的贴,打心眼里感到可笑!其实就是官科也照样会出现如这位所说的情况,不学无术者大有人在,抄袭偷取他人成果更多如牛毛,这位就是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人分三六九,走极端的是少数,处于社会低层的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供利用,走极端的相对较少,相反的官科拥有太多的资源,会相对任性一些,在走极端上会更多,连这么简单的社会规律都不懂,你想他能评论出出啥样的结果?言归正传!本人再次发贴之前先声明一下;凡是与本贴内容无关的都相当于放屁,只有放屁顶贴的功能,有些人还有冤枉情节,呵呵,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支努干前后旋翼调整对于实际经验少的来说应该是一项艰巨任务,接线就非常恐怖,前后旋翼的操纵一致性更增加了困难,后面可能还有桨距一致性在等着,这个操纵一致性总是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前后调整好了,将其联接成总体后就会出现升降不一致的情况,反复测试就是修正不了,反复分析,感觉到升降舵机的安装位置有问题,于是将其掉了个,安装到了另一边,再试就一切正常了。搞完了操纵一致性,再将两个混控器分别联接到两个三轴仪的方向与一边的侧舵上,摇动方向摇杆,出现预期的旋翼朝不同方向的倾侧,就是不再出现没接混控时的自动复位现象,总是一旋翼一头侧舵高,另一旋翼也是另一侧高,看来这个不复位显然是使用了锁尾信号的缘故,锁尾信号会一直保持原有方向,让它与侧舵机合作,其特点就是不会让侧侧舵机复位,要复位就不是锁尾信号了?呵呵,这就跟那些放屁顶贴机一样,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放屁的心情绝不随之变化!锁尾信号顽强显然会影响到操纵,要想让拼装支努干飞得像那么回事,需要在操纵上下功夫,飞行时熟练后才能让其飞行的像那么回事!

此图是前面为保持前后旋翼一致性对机体改动的情况,现在改成不一致则在设置上带来不少的麻烦.

网友:
滚出论坛

楼主:
这论坛是你开的?要是这样,立马走人!

网友: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网友:
在此响应。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网友:
你不要天天一脸正经地胡说八道好不好?整个板块都是你的垃圾贴。

网友A:
原谅我读书少,你的文笔我着实看的好累啊,咱能不能说点接地气的

网友: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看不下去了,拉野屎还拉得有理了

楼主:
呵呵,八个放屁顶贴机步伐一致,放出的屁也是一模一样啊!真是有屁就放,无法无天!

网友: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网友: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网友: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网友:
在地山而一磊不是旺来不也主地!

奔跑吧!卒~~~~~~~~~~``````````

网友: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楼下接着回帖,都这样回帖,楼主就自觉没趣了,就不会发些神经病的东西了,对于楼主的贴,我都不看了,看了心里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谅我读书少,你的文笔我着实看的好累啊,咱能不能说点接地气的

回复请直接复制粘贴 ,你这样回复浪费感情,这样回复,只会在明天又多一个楼主的帖子,楼主见不得人回他帖子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sedsock2009,请滚出5imx,看着就烦

网友:
什么支努干,来,飞一个给哥看看你的实力在哪

网友B:
发个贴问个问题都要描述不沾边的一大堆,是不是吃饭的时候也要说一下饭是通过什么原理演变出来的,真是无聊透顶,呵呵呵个B阿呵,这样心胸狭隘的人没人愿意帮助你,固定翼板块过来的没地方拉屎了就跑来直机污染,傻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贴问个问题都要描述不沾边的一大堆,是不是吃饭的时候也要说一下饭是通过什么原理演变出来的,真是无聊 ...

新年来的吧?看来也是一个受人忽悠的主,这个跟贴一大堆都跟放屁的一样,更不沾边你怎么看不到?本贴这个贴子确实是描述不沾边的一大堆,但那是迫不得已,提前为放屁顶贴打防针,这个你看不出来也不是你的错,可你这句话说得就不负责任了,什么地方是“是不是吃饭的时候也要说一下饭是通过什么原理演变出来的”这种情况?呵呵,从后面这一大堆的屎尿一样的东西也可以看,你也就是个放屁顶机的主啊;瞧这一大堆屁,放的还真有水平;

真是无聊透顶,呵呵呵个B阿呵,这样心胸狭隘的人没人愿意帮助你,固定翼板块过来的没地方拉屎了就跑来直机污染,傻吊
------------------------------------------------------------这一堆屁的味道真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