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信号接收问题

楼主(2015-08-15):
我是5.8G收发,发射端3叶天线,接收端平板天线,飞远了当信号不好时用手碰触平板的接收板面信号就清晰了,不知是啥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1.天线接触不好
2.天线位置不对
3.手和天线形成了一个信号更好的天线结构(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天线接触不好
2.天线位置不对
3.手和天线形成了一个信号更好的天线结构(猜的)

谢谢!

网友:
人体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导体!呵呵!

网友:
人体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天线接触不好
2.天线位置不对
3.手和天线形成了一个信号更好的天线结构(猜的)

沒事手抓著接收天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