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 感度请教 飞机太晃了

楼主(2015-08-15):
H4机架   4108电机 1555桨   飞行重2.6kg左右
基础感度  俯仰125       横滚125    航向 80    垂直100

姿态感度 俯仰 100     横滚 100

悬停的时候比较稳

在打航向杆的时候 缓慢打 缓慢松 飞机比较稳定一点  高度掉的不严重

在打航向杆 稍微快点打 快点松  飞机就左右震    高度就掉1-2米《在航向感度100的时候严重时炸鸡  现在感度80能稍微缓解  感度60和80都一样》 请问需要怎么去调节?
《在装完机 电机找水平之后  装上桨  测试每个桨的高度  大概能差2毫米到5毫米  怎么调整都一样   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感度低了,,

网友A:
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感觉也偏低了,,我以前一样的H4,重量差不多,,感度都是140左右,仅供参考。还是以实际飞行状况为标准。

悬停感度一直加,加到开始出现自激,然后落地以后减去10%左右的感度就OK。

掉高就加垂直感度,,直到你怎么打舵都不掉高为止。

网友:
我的450感度都150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感觉也偏低了,,我以前一样的H4,重量差不多,,感度都是140左右,仅供参考。还是以实 ...

我机子重2.3kg,都是默认感度飞的。从没调感度,闲麻烦,飞一次接电脑调一下,不好再试。
V2能边飞边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