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们什么都懂】450四轴组装中,遇到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5-08-15):
先上图,装了一个大疆的450,然后买的gps是雷家的6h,发现了一个很囧的问题,这个gps底座装不到450上啊,难道还要买个电钻钻孔吗?而且450这么薄的中心板,就算打孔了螺丝估计也上不上啊……
再有就是总觉得f450中心板太小了,怎么布线都不爽,pix放在上面是为了调试方便,但那样电池就很难固定在下板了,我没有电池粘胶,用的是魔术扎带,用这玩意在450中心板的下层固定电池实在是很不方便,电池不稳,。请教老鸟,你们在450上是肿么安排飞控电池的?

网友A:
飞控放下面,用双面胶粘好,电池放上面,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放下面,用双面胶粘好,电池放上面,不就好了,

兄弟说的极是,不过pix放在下面调试不方便啊线太多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放下面,用双面胶粘好,电池放上面,不就好了,

插插拔拔,转来转去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插拔拔,转来转去啥的

我只能说,我就这么干的,其他帮不了你了…

网友:
你看看gps的孔的距离和机臂和中心版连接的那里是不是一样的,一样就拧在那里

网友B:
刚好我也是用这个GPS支架,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也是用这个GPS支架,刚好

您咋拧上去的?我看没有合适的螺丝孔啊……
图中这两个孔位,不但距离有一点偏差,而且螺丝尺寸也不对啊,把gps强拧上去机臂就得少两个螺丝了

楼主:
这么给力,我试试,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果然安装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也是用这个GPS支架,刚好

你这个飞起两个红色机臂上的球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飞起两个红色机臂上的球是做什么用的啊

指示机头

网友:
(⊙﹏⊙)b  为什么需要那么明显得机头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