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重大问题 关于apm或者pix

楼主(2015-08-15):
大家好我是飞固定翼的  现在有驾FPV载机  想装上设备飞一下  ,看上了H飞控  可是厂家不卖了  后来听说 大多飞控都是基于apm开发的  我就想到了apm还有现在挺火的pix
我想用apm或者pix通过电台控制(往远飞),通过手机地面站可以像H控一样在地图上指点飞行(以前看过H控的指点飞行的视频,甚是喜欢),就是飞机在飞行中  我在地图上找个位置,然后点一下,就出现设置高度的对话框,然后设置好高度后点确定,飞机就飞到这个我点的位置,然后以这个点为圆心画圈。除了这样 我还能用遥控控制 ,请问下各位大神  apm或者pix能实现这样飞吗?(如果在近距离飞好像是可以,就是得把遥控的接收机放在飞机上,但是我要往远飞  ,光靠遥控和接收机肯定达不到那个距离 ,所以就想到了用电台把遥控的信号还有地面站的信号同时发送到飞机上的飞控上,请问可以这么弄吗?)

在网上查过apm用的蓝牙模块,插头正好四个针   正好我的电台是四个口    插上后没有多余的接头了  如果想载接上遥控器 要怎么接?
是右边这个电台

网友A:
我记得地面站是可以接遥控的,但是据说延迟大

网友:
大神你缺载机吗

网友B:
飞控的串口接数传电台的串口,接收机接在飞控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控的串口接数传电台的串口,接收机接在飞控上

飞机飞远了遥控没信号了还是不行,估计是楼主的数传比较好,距离比遥控器远很多,整个数据链都想通过这个数传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地面站是可以接遥控的,但是据说延迟大

有延迟  但是不大   肉眼能看出来   但是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飞远了遥控没信号了还是不行,估计是楼主的数传比较好,距离比遥控器远很多,整个数据链都想通过这个 ...

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大神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的串口接数传电台的串口,接收机接在飞控上

那样的话  我的遥控距离不是很远

网友B:
遥控和地面站的信号都走数传?那样难度很大,会玩单片机的话可以把PPM信号转换成串口接到数传。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加个增程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和地面站的信号都走数传?那样难度很大,会玩单片机的话可以把PPM信号转换成串口接到数传。简单的方法就 ...

旁边的飞宇41ap就可以  可以地面站控制还可以用遥控   不过 没有手机地面站 出去飞一次太不方便

楼主:
顶顶顶  让更多的大神看到  哈哈

网友:
APM和pix不行,飞宇的飞控可以,换吧。看了你的题目还以为发现了重大飞控BUG呢,白点进来了

网友:
433距离够吗

网友D:
在用APM+XTEND 跟你一样915,不过没外壳的
遥控用433 基本可以满足日常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用APM+XTEND 跟你一样915,不过没外壳的
遥控用433 基本可以满足日常飞行

h控是怎么实现用一个电台就能把遥控和地面站信号都传上去的

楼主:
我没有433

网友:
看一下我的pix地面站飞行帖,你就知道了。小意思。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5795

网友:
433可以解决遥控问题  一二十公里呢   数传都不一定这么远

网友E:
你这套飞控就有这个功能啊  还用什么APM 这个比APM 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套飞控就有这个功能啊  还用什么APM 这个比APM 还好用

这个不能用手机地面站   也不能指点飞行

网友:
原来有一款433可以遥控的数传,据说是H控的开发者做的,数量不多,有幸用过一个。地面端热稳定差些,其他都还好。具体是接收机接地面端,地面端蓝牙接手机地面站。既可以指点飞行又可以遥控。APM更好用,编辑好航线发送到APM,起飞后切自动,像论坛有贴飞过100多公里,用的是果子飞控。

网友:
讲白了就是433双向电台。

网友:
这个就可以满足你

楼主:
兄弟  给个qq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用手机地面站   也不能指点飞行

这个 是没有手机地面站  不过 UAV 用手机地面站 是非常不方便的呢?

另外 41AP 是 有指点飞行功能的  建议您多看说明书  遥控转发器是 必须的 多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 是没有手机地面站  不过 UAV 用手机地面站 是非常不方便的呢?

另外 41AP 是 有指点飞行功能的   ...

兄弟告诉下qq吧   详细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h控是怎么实现用一个电台就能把遥控和地面站信号都传上去的

通过433

网友F:
大星,你看看剑侠的433,那个是双向的数传,同时接遥控和地面站,数传和433二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星,你看看剑侠的433,那个是双向的数传,同时接遥控和地面站,数传和433二合一

他那个好像不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