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电机抽搐、停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15):
最近电机总是出现抽出的问题,第一次50高空电机突然停转了,两秒后开始恢复转动,经过及时操控,幸好没有炸鸡。后来就发现电机总是抽出,就好像电流时大时小的样子,有时候给油门电机嗡嗡响,不转。求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插头

网友A:
电机缺相,看看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
电机电调线接触不良,重焊吧

网友B:
动力线,电调,电机有问题都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电机如果取下来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固定好之后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缺相,看看有无接触不良

换了电机就好了,所以其他器件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线,电调,电机有问题都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换电调了,也依旧如此,应该是电机自身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的解答,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的解答,表示感谢。。。

祝爽飞

网友:
上面的都说完了,我就看看吧。

网友:
好久没上网了,今天来学习下,

网友:
炸过几次了?

楼主:
十来次吧,哈哈。各种原因,最近总是莫名的慢慢的左转,应该是油门和螺距配合的问题,或者是电机转速不够吧。

网友C:
缺相,就是这么简单,检查接头是不是虚焊,如果不是,可能电机内有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相,就是这么简单,检查接头是不是虚焊,如果不是,可能电机内有断路

哦,那我检查一下电机,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