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FUTABA副厂接收机带SBUS

楼主(2015-08-15):
6通带SBUS 4通带SBUS
都到知道FUTABA原装接收机贵,我想用这个SBUS连K8
可否放得下到450PRO的机身里面小齿盘下面?有没有大神用过稳定性如何,给点意见多多益善。

还有其他接收机可以推荐一下谢谢,最好能放进450PRO的肚子里。谢谢

网友A:
没用过 这个多少钱

网友B:
这个比6203窄,但是比6203长一点  稳定性还不错,售后很赞,我有一个自己弄烧的,寄到厂家去,人家免费保修然后还把过来的运费付了,地面拉锯测试比睿思凯的要远一点

网友C:
没用过,一般来说看多少钱了…(SB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一般来说看多少钱了…(SB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6203窄,但是比6203长一点  稳定性还不错,售后很赞,我有一个自己弄烧的,寄到厂家去,人家免费保修 ...

PRO的肚子放得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贵…大家期待你的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这个多少钱

150的样子

网友:
用了两年很好用

网友:
可以塞进去 不过不是sb模式的话 有点跳舵 可能是我个人问题

网友E:
你要只用sbus的话 4通足够了  或者买个二手630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只用sbus的话 4通足够了  或者买个二手6303

谢谢大家的中肯意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要只用sbus的话 4通足够了  或者买个二手6303

请问这位朋友,R4FA—SB的四通的接收,是否利用SBUS就可以飞K8的电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位朋友,R4FA—SB的四通的接收,是否利用SBUS就可以飞K8的电直?

可以!!

网友:
可以用定速吗 K8的 6通道够吗?

网友:
我手上有不下十个这个接受 R4FA-SB 一代精灵肚子里 450PRO/Sport 自组四轴 KDS 5.5.....只要是支持SBUS系统我都用这个接收。目前只出现过精灵超视距飞行时失控(飞很远了) 其他一直很稳定。而且售后很好,接待的都是一个声音甜美的MM几天内修好

网友:
日冠的SBUS不错的。

网友:
一直用睿斯凯的接收机

网友H:
你说的这款我没用过,给你介绍睿思凯这一款,我和我周围飞直机的模友一直都在用。放心,很稳定、个头又小(放450pro肚子里没问题)价钱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这款我没用过,给你介绍睿思凯这一款,我和我周围飞直机的模友一直都在用。放心,很稳定、个头又小 ...

网友:
SBUS 6303就能用

网友:
这款接收4PLS枪控能用么?

网友:
Mark一下,下回装机就买这接收了。

网友:
经济实用就好,不必一定要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这款我没用过,给你介绍睿思凯这一款,我和我周围飞直机的模友一直都在用。放心,很稳定、个头又小 ...

这个是四通道的?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这款我没用过,给你介绍睿思凯这一款,我和我周围飞直机的模友一直都在用。放心,很稳定、个头又小 ...

哦 看到了 二百多 比tfr6sb还贵,,,

网友I:
再问一下,什么信号模式的,FASST,还是S-FHSS?不会带回传这么牛吧?
160比R2008SB便宜一半,很吸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问一下,什么信号模式的,FASST,还是S-FHSS?不会带回传这么牛吧?
160比R2008SB便宜一半,很吸引

FASST

网友I:
果然好东东,谢谢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果然好东东,谢谢分享了

还没买准备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

网友:
厂家资料里没有外形尺寸和重量,确实很恼火!
这是在HobbyKing里看到的R4FA-SB的数据:Dimensions: 41x21x8mm
                                                                    Weight: 8g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6203窄,但是比6203长一点  稳定性还不错,售后很赞,我有一个自己弄烧的,寄到厂家去,人家免费保修 ...

这个还可以反厂修?哪里有地址,我买了2个,有一个飞着飞着灯就不亮,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看到了 二百多 比tfr6sb还贵,,,

玩航模尽量不要看绝对价格,而要看性价比。接收机上一旦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还可以反厂修?哪里有地址,我买了2个,有一个飞着飞着灯就不亮,失控了

百度搜无锡日冠,里面有联系厂家之类的链接的 有邮箱地址

网友:
顶帖,做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