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架280穿越 改了好几次线 这次是最完美的

楼主(2015-08-15):
话不多说 上图

楼主:
自古一楼自己抢

楼主:
从下往上看 比较好

网友:
摄像头的角度

网友A:
试过像你这样放置cc3d个电池,但是起飞严重后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像你这样放置cc3d个电池,但是起飞严重后倾

电池的重心在中间偏后一点 ,后倾不是很严重啊 ,难道是因为我一直飞自稳模式感觉不出来?新手请多包涵。。

网友:
差不多的架子 同用小飞手  xt60有卡扣的

网友:
这样好像很容易炸坏图传

网友B:
CC3D的安装位置不需要在轴交线上吗? 你这CC3D几乎是放到最前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的安装位置不需要在轴交线上吗? 你这CC3D几乎是放到最前面了啊。

不需要啊 ,放到最前面是为了给电池留下空间

网友:
我也看中这款机架,电调直接就能塞肚子里?螺丝不需要垫东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过像你这样放置cc3d个电池,但是起飞严重后倾

和cc3d位置基本无关,我前后左右都试过很多次,这么小的机器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cc3d位置基本无关,我前后左右都试过很多次,这么小的机器都一样

就是不知道CC3D的位置不在交轴线上的话,不知道前后电机的修正效率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