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为何出现鼓包变形现象?

楼主(2015-08-15):
电池出现鼓包变形,主要是由体内压力激刷增加而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安全阀开阀压力过高,或者是安全阀阻塞。当体内压力增加到一定程度时阀门不能正常打开,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鼓包变形。

(2)浮充电压设得过高,充电电流大,导致正极板上O2析出加快,而来不及在负极复合,同时电池体内的温度上升也很快,在排气不及,压力达到一定时,使VRLA电池出现鼓包变形。

(3)VRLA电池充电运行中特别是在串联电池组中,如果对电池组进行过充电,若有品质不良的电池常会出现内部气体复合不良等现象,从而出现鼓包现象。

(4)因VRLA电池属于贫液式设计,对气体的化合留有预留避道,而如果有"富液"现象,就会阻挡产生的O2扩散到负极,降低O2的复合率,体内压力增大。

网友:
恩,解决方法呢?

网友:
一放气,电池就废了呀,能凑合用就用,不能用就换

网友:
鼓圆了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
最安全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新的,因为电池而炸鸡得不偿失啊

网友(2015-09-17):
鼓包了一般就不能用了吧还是换了好点

网友:
上面模友的意见说得很对,对于鼓包的电池,最好别用,只是建议在飞行中,最好不要使用这种鼓包电池。如果自己觉得电池还有利用价值的话,那就留下来作为调试飞机时用!

网友:
技术贴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