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自制flysky 6通接收机

楼主(2015-08-15):
材料:
Arduino Mini    1片
A7105 2.4 模块  1片
AMS1117          1片
104电容             1片
三排针                7列
洞洞板,连接线   1些
FTDI Basic 5V USB转TTL  1个( 上传程序到aruidno)

电路图

制作方法
先用AB胶,通过洞洞板片把A7105粘接在 Arduino上,而后焊线

烧程序
程序(http://pan.baidu.com/s/1jGF4Gqa
Xloader (http://pan.baidu.com/s/1ntCaIzn)

按照下图,把Xloader把程序烧录到 arduino mini上

调试
你用对码线连接7通 1 和 3 (就是pin8接地),再上电,之后红灯快闪,就是对码状态。
而后对码状态开发射机。 红灯慢闪,对码成功。
之后去对码线,重开接收机
再正常开发射机,就可以使用了

调试完毕,用AB胶把背板涂一遍,就稳固了

距离测试:
flysky i6 地面 250+, 空中可能 300+米
devo7e + xl7105-d03 模块, 地面 150+, 空中可能 200+米th9x  600+米

注意:此接收机是一代协议,所以兼容多种遥控器

i6必须设置位一代协议,教程如下

网友:
arduino新手能画个仿真的 电路图吗?

楼主:
不愿意diy的朋友,可以看
https://shop71384142.taobao.com/?spm=a1z10.1-c.0.0.Mqv1tt
定做flysky富斯ppm8通接收机(带失控保护)

楼主:
测试了距离
flysky i6 地面 250+, 空中可能 300+米

devo7e + xl7105-d03 模块, 地面 150+, 空中可能 200+米

网友A:
ardu的话 可以试着增加ppm输出dsm卫星输出等

sbus的话需要另外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的话 可以试着增加ppm输出dsm卫星输出等

sbus的话需要另外挂电路

加 ppm 有什么好处?  某些接收偷懒,只认ppm信号吗?

网友A:
另外,舵机的正极接raw,这样就可以支持高压舵机了。
另外2:楼主,你的7105不带ln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舵机的正极接raw,这样就可以支持高压舵机了。
另外2:楼主,你的7105不带lna的??

你修改了消息,系统没有提醒。

应该是没有带,但用 flysky TH9x, 地面拉距 500 m已经通过测试了(更远没有试)。

网友A:
不带lna 板载天线都能到500m 7105貌似很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lna 板载天线都能到500m 7105貌似很给力啊

应该可以更远。

另试验自制nrf发射接收
用带pa 的nrf24 发射, 不带na 的pcb nrf 接收, 地面拉锯 400m 就有问题了, 可能发射和接收都不如7105给力。
但也基本够用了,(400m的距离,已经看不见飞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更远。

另试验自制nrf发射接收

据说ti的cc25xx更流弊不过还是要看协议啊 frsky可以到2km 乐迪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ti的cc25xx更流弊不过还是要看协议啊 frsky可以到2km 乐迪就不行

1000以后, 再计较也多不了太多,直接上433上到1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