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一下6s的电池,使用过的喔

楼主(2015-08-15):
我是650四轴,已有6s  6250电池,18分钟全载,想再购,哪个品牌好,要用过的喔,我之前roc太贵,700多,想另购性价比好的电池

网友A:
自己组装比较划算、一片是70左右然后6片
6*70=420加邮费什么的也就是500封顶

网友B(2015-09-16):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装比较划算、一片是70左右然后6片
6*70=420加邮费什么的也就是500封顶

像我等小白组装电池有风险啊,除了像你那个贴子里焊接头以外,还要不要另外加装电池组管理芯片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我等小白组装电池有风险啊,除了像你那个贴子里焊接头以外,还要不要另外加装电池组管理芯片什么的?
...

动力电池基本上没什么管理模块的、就是焊接放电插头和平衡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基本上没什么管理模块的、就是焊接放电插头和平衡头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基本上没什么管理模块的、就是焊接放电插头和平衡头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