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1O刷deviation中文固件飞机放襟翼问题

楼主(2015-08-15):
飞机放襟翼后飞机明显抬头无法平飞,用的D1O控刷deviation如何设置放襟翼后升降舵混控!希望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混控设置就没有搞懂过。比如通道设置:选择升降-升降选择混控-(输入数-? 输入1-N-? 开关-? 混控方式-?输入-?曲线-?比例-?偏移-?微调-?)襟翼开关选择三段式开关如何设置?有知道的朋友吗?灰常感谢。。。

网友:
把襟翼混进升降舵里,再给襟翼通道加个开关看看行不行。

网友:
平尾设成混控,叠加一个襟翼的偏移量就可以了吧

网友:
那就跟你讲个概念吧. 遥控器上的摇杆开关都是输入设备,舵机 电调是输出设备.混控指的是多个输入设备同时控制一个或多个输出设备.通道不用解释了你肯定懂. 默认都是一个输入控制一个输出,混控功能就是可以让你加入更多的输入设备,也可以多个输出设备共用一个输出设备这样操控起来就是联动了立马提高逼格

网友A:
再给你个建议你刷SUVSUV固件吧,不但保留了DEVIATION的设置界面还有个SUV的界面个人觉得更通俗易懂点.反正两种界面哪种好用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个建议你刷SUVSUV固件吧,不但保留了DEVIATION的设置界面还有个SUV的界面个人觉得更通俗易懂点.反正两 ...

感谢,继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