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CC3D问题了:松杆后飞机自己没有刹车停那,而是继 ...
新人问CC3D问题了:松杆后飞机自己没有刹车停那,而是继续漂,如何降低这个漂?

楼主(2015-08-15):
RT
推拉或压杆,松杆后飞机自己没有刹车停那,而是继续向刚才的方向漂,而且速度还不慢
请问,如何降低这个漂? 就是反向打杆对抗吗?

网友A:
是的,这是惯性有两个方法1减重2拉反方向!这就是为啥穿越要求重量不能太重!

网友B:
惯性,不可能说停就停,要往相反方向推杆进行减速

网友C:
正常。是的

网友D:
要想松杆停,可以调参

网友E:
用右手控制飞行方向和对抗惯性,左手的左右只是用来调整摄像机角度的(美国手的视角)
多练多感受,去努力克服飞机的漂移问题

网友F:
正常现象

楼主:
嗯,谢谢楼上各位解答!

网友G:
新入魔,也感觉多轴就是这个惯性很容易失控

网友H:
悬停的时候副翼与俯仰要一直不停的修正,就像飞直升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