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现在竞速机都是皮传呢?

楼主(2015-08-15):
从 goblin speed rjx 700  tdr到新出的gaui r5 都是皮带传动  不知是否仅仅为了减少噪音防止融齿? 包括Kds 7.2 主动力传动也要加皮带? 为啥呢 皮带除了声音好听不会融齿炸鸡好修外 还有什么别的优势呢?

网友A:
要别人回答问题要这么问
皮传还是轴传?竞速机用皮传是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别人回答问题要这么问
皮传还是轴传?竞速机用皮传是趋势!

中将风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别人回答问题要这么问
皮传还是轴传?竞速机用皮传是趋势!

这是精神污染

网友B:
竞速机一定要皮传吗?减重与瘦身是关键!
不好意思,这几天看帖子坐下病了
从竞速机的设计理念来看,电机皮传增加了一级传动,同样总传动比的情况下,大齿盘可以做得更小,整机的宽度变窄,风阻系数进一步降低;尾皮传结构简单,大幅度减少组件的数量,降低了整机的重量,包括全包壳的设计,都是为了适合高速航线飞行。因为竞速机不需要承担过大的瞬间载荷变化,皮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从整机结构来看,哥布林系列飞机实际上并不适合飞3D,但很多人拿来飞,倒也无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竞速机一定要皮传吗?减重与瘦身是关键!
不好意思,这几天看帖子坐下病了
从竞速机的设计理念来 ...

恩恩 的确 大齿盘可以做的更小  但是如果加个二级传动齿也同样啊 另外 为何狗布林不适合3d呢 难道因为全包壳加重 另外全皮传的关系吗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竞速机飞行比较快 尾巴主要靠风标效应保持方向 尾传动压力很小了已经 所以皮带足够了  而且皮带可以做的窄一些  即使复杂一些 也能使重量和轴保持持平

网友C:
皮带可以轻易传输比齿轮更大的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竞速机一定要皮传吗?减重与瘦身是关键!
不好意思,这几天看帖子坐下病了
从竞速机的设计理念来 ...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竞速机一定要皮传吗?减重与瘦身是关键!
不好意思,这几天看帖子坐下病了
从竞速机的设计理念来 ...

竞速机一定要皮传吗?减重与瘦身是关键!
看到这句话吓一跳,赶紧看看头像ID不是某高人,看来我也坐下病了。
看帖一定要回帖吗?有没有人愿意看是关键!!!!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皮带可以轻易传输比齿轮更大的扭力。

是不是现在的皮传系统和皮带的材质都有了改进呢?前几年刚刚流行3D的时候,皮传还真不行。我用我的600N做过对比试验,原机是皮传,后来改装轴传,前后差距很大。最明显的是自旋类动作的启动与急停的反应差很多。后来有了550L,不再用有副翼的600N练习3D,就改回了皮传,用来练习3C,发现那种略微的滞后感和韧性的尾巴在飞上空航线的时候更舒服

网友C:
我说的话省略了很多“条件”
皮带还是一样的,但是短距离的皮带和长距离的又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短距离,我们可以增加皮带的宽度轻易获得扭力的提升。
因为皮带同时咬合多个齿,而齿轮则在2~3个齿。
但是,这个扭力是有限制,在某个点以上,齿轮的优势又体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话省略了很多“条件”
皮带还是一样的,但是短距离的皮带和长距离的又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短距离, ...

这个解释 很好 学习了 看来现在皮带的材质有很大提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解释 很好 学习了 看来现在皮带的材质有很大提升啊

嗯? 皮带材质没有什么提升。。。

网友:
回复一下,中间好多中将风格,看来以后发帖都必须?!了。

网友:
操b一定会生娃吗?卵子和精子的质量是关键!
我操 用这句型造句还真有意思 绝了!

网友:
看你这小样 没见过尾旋翼用马达的吧 !!!那才叫快...

网友:
tdr是齿轮的呀 皮带比齿轮轻 动力输出更加直接

网友D:
好深奥,学习了

网友E:
反正都来了,顶一下混个分呗

网友F:
简单加宽同步带轮就能轻松传输更大的功率,还不占径向空间,有利于瘦身减少风阻;高强度的齿轮不是那么容易做,直齿,斜齿,人字齿,螺旋齿,相对来看,制造维护成本一下子就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