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己组装SU27飞不起来频频坠机求指教

楼主(2015-08-15):
新手自己组装SU27飞不起来频频坠机。图片如下 马达新西达2450kv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接收天地飞9通、控天地飞9、电池花牌3S 2200 、舵机银燕9克     、胶棒7毫米的用了10根。是不是飞机太重了啊。全油门手抛送飞出去后瞬间大头朝下坠机。实验几次都如此一样。是飞机自身太重飞不起来还是配置有问题。求魔友指点。

网友:
副翼跟升降舵分开弄,别省那个舵机钱。其实也不用增加舵机,副翼可以用一个舵机,升降也可用一个舵机,其实用两个舵机就够了。多快好省。

网友:
重心没调好吧?

网友:
副翼先不要开,重心调好,你的桨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副翼跟升降舵分开弄,别省那个舵机钱。其实也不用增加舵机,副翼可以用一个舵机,升降也可用一个舵机,其实用两个舵机就够了。重心偏前了,开联动混控滚转率实在是偏高。

网友:
电池固定用魔术带

网友:
首先你桨装反了 而且涂了十根胶条。。。。
换1300的电池试试

网友:
注意重心,桨好像反了

网友:
桨反了,桨面跟机翼一样也有弧面的,但这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
桨反了,动力不足

网友A:
我用的是新西达2450kv  ,电调XXD30A,老虎牌电池3S 2200 ,桨叶6X4E的,调试过程中电调自然发热是什么问题呢,飞机刚装好,到现在不敢试飞,用的是富斯i6控,因为是新手,请各大神指点。

网友:
中心没有调好,起飞稍微打下升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桨装反了动力不足,桨有字的一面必须朝前

网友(2015-10-18):
问一下 电池电压降到11.3v时还能飞吗

网友:
我都炸坏了 5张 SU-27 KT 板机了

网友B(2015-11-18):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新西达2450kv  ,电调XXD30A,老虎牌电池3S 2200 ,桨叶6X4E的,调试过程中电调自然发热是什么问题 ...

电调上边有4个7805,就是12V降5V的三端稳压模块!上电就会发热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