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波状飞行,很难平飞

楼主(2015-08-15):
本人是第一次飞飞翼,很难平飞,调过重心和推力线,一直没有解决问题。
俯仰特别敏感,一直低头,稍微抬一点头很快就会剧烈抬头,低一点头也会剧烈低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一直都会自动低头,把重心往后调的话,俯仰就会太敏感,这到底是重心靠前了还是靠后了,还是推力线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好像重心靠前点好,副翼后缘上翘点好,靠前和上翘都有个度,过了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重心靠前点好,副翼后缘上翘点好,靠前和上翘都有个度,过了就不好了

我试飞了一天,各种尝试,还是那样

网友:
重心靠后了,把重心前移,用微调调成平飞

网友:
加速后收油门滑翔能平飞就不是推力线问题,一般都是重心靠前的好飞吧不过容易失速.

网友:
重心靠前,用微调补偿,舵量调小。飞翼头重好飞

网友:
舵量调小,温柔曲线。前提中心正确

楼主:
头轻的话,为什么还会一直自动低头呢,从姿态上看是那种头重了的感觉。这时候还算好飞,只是老自动低头严重。往后调一点重心的话,俯仰就特别敏感,难飞。设计者说这个飞翼的重心是在机头后27cm处,我现在的重心大概在25cm处,而我用软件算出来的重心是在21到24厘米处。飞翼就是瑞风1.66切成的1.22那种。

网友:
低头的话升降舵面 微调些补偿

网友:
还是把升降舵EXP调到50%后微调平飞,这时就好了

网友:
慢慢调吧,调好了,飞起来很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头轻的话,为什么还会一直自动低头呢,从姿态上看是那种头重了的感觉。这时候还算好飞,只是老自动低头严 ...

飞翼重心靠后(也可以说成头轻),平飞就不需要副翼上翘太多就可以配平,这样尾部的配平力矩就会比较小,这个时候往往也可以平飞,但是稍微有扰动,就会表现急速的低头或者抬头,这个是重心靠后尾部配平不够的表现。比较合适的做法 重心前移,正常飞行会出现低头情况,加大副翼上翘角度配平。
推力线对飞行有影响,更关键的是重心和副翼角度。
重心靠前以后 ,对飞行调整影响最大的是副翼角度,即使出现加油抬头或者低头情况,都可以用副翼角度来调整。
如果是1.66自己动手切1.22   翼展弦长都发生改变了,重心要重新计算,原来1.66的重心肯定是不对的了。

网友C:
后推?是不是电机座特别高?
看描述感觉像推力线和重心匹配有问题,推力线没过重心,加减油门容易出现俯仰力矩
首先算好重心,保证无油状况下滑翔没问题即可。
其次调好推力线(尤其对于电机座比较高的尤其必要),在加减油门状况下,姿态不出现大变化为准
最后微调升降,保证平飞
我也做过多次FT的飞翼
第一次,前拉一点问题没有。
改后推后首飞是重心配不平炸鸡
而后第二架更换2216 2450电机后,新电机座比较高,情况跟你一样,很难控,一加油直接翻滚到人家高层房顶
后来改进电机座后,第3.4.5架都很好飞,2450,980,1400kv的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重心靠后(也可以说成头轻),平飞就不需要副翼上翘太多就可以配平,这样尾部的配平力矩就会比较小, ...

谢谢,可以通过微调升降舵的方式使飞机平飞,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俯仰太敏感的问题。机头稍微有一点上翘或者低头的话,飞机就会剧烈上仰或者俯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推?是不是电机座特别高?
看描述感觉像推力线和重心匹配有问题,推力线没过重心,加减油门容易出现俯仰 ...

电机座基本上是在重心的,并不明显高出。在拉杆的情况下,可以无油滑翔的非常好,降落时可以速度非常慢的滑下来(前提是要拉杆),这样算重心正常吗。另外,可以通过微调升降舵的方式使飞机平飞,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俯仰太敏感的问题。机头稍微有一点上翘或者低头的话,飞机就会剧烈上仰或者俯冲

网友B:
飞翼在不同速度下需要用不同的配平,特别是速度变化范围比较大的时候,就是说副翼角度需要根据速度的不同而变化,除非速度在一个比较小范围内变化,这个时候副翼角度基本可以不变。
飞翼本身就是俯仰很灵敏的。
按照楼主描述的情况  “机头稍微有一点上翘或者低头的话,飞机就会剧烈上仰或者俯冲”   这里的机头上翘或者低头是手动控制促成的还是飞翼飞行的时候自己出现的?
如果是手动控制后出现的,这个就和操控的手法以及摇杆曲线设置关系很大了。
如果是飞行的时候飞翼自己就会表现这个状态,这个时候油门不变,需要考虑是飞翼的设计和重心位置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基本上是在重心的,并不明显高出。在拉杆的情况下,可以无油滑翔的非常好,降落时可以速度非常慢的 ...

听着像操作问题
副翼调平后,舵量设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在不同速度下需要用不同的配平,特别是速度变化范围比较大的时候,就是说副翼角度需要根据速度的不同而 ...

操控的会,自动的只会自动低头,不会抬头。我设置曲线exp为7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操控的会,自动的只会自动低头,不会抬头。我设置曲线exp为70

加油低头,动态调整副翼或者推力线。
正常平飞有时候会自主低头,重心前移副翼加大上翘。
如果上述办法不能解决的话,这个飞机就不要飞了,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低头,动态调整副翼或者推力线。
正常平飞有时候会自主低头,重心前移副翼加大上翘。
如果上述办法 ...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2016-01-30):


网友(2022-08-31):
加个飞控吧

网友(2023-12-05):
引用 楼主:
头轻的话,为什么还会一直自动低头呢,从姿态上看是那种头重了的感觉。这时候还算好飞,只是老自动低头严 ...

纵向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