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7,NAZA LITE如何设置自动返航降落????

楼主(2015-08-15):
(无正文)

网友A:
泡泡老师

网友B:
连上飞控电脑上设置

网友C:
天七没用过,我用的D10,是用的5通道设置失控保护,然后用程序混控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大概意思相当于开关联动吧),然后飞控失控保护设置为失控后返航(还可以设原地降落),这样的话当JJ失去遥控信号或拨返航开关JJ都应该返航,要先在调参软件上观察触发返航的动作正确不正确,也就是滑块停留的位置,不知道我说没说清楚。

网友:
我觉得你优酷搜一下视频比在这问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