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小飞视频(60楼增加最新爆飞视频)

楼主(2015-08-15):
遥控器回来改了日本手,里面的菜单可以改

各种参数都可以调

首飞

包装盒子

我飞的视频是用300ma的35c 电池,电池带线导致重心不大对

实际上红色的才是它原装的, 后面那个黑色的是亚托150的,太大一点塞不进去。

上视频:

说一下感受,这个是全金属旋翼头,螺距控制不错,轻盈又爆。
开始尾自旋太慢,我加到125%才合适
后面做侧钟摆感觉也慢,副翼加大到95%也不行,后听说应该要加到125%这样。
总体感觉还不错,因为是传统舵机,还有空心杯尾巴,响应都很跟手。

网友:
王子好久不见了

网友A:
持续关注 哪里买的?120不是没货么

网友:
哈哈,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吗?

网友:
某宝已经开始在预售 说月底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持续关注 哪里买的?120不是没货么

某宝已经开始在预售 说月底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已经开始在预售 说月底发货

是骡是马溜出来就知道,用不着这样

网友:
这么小飞起来也很带感,很棒

网友:
只要跟手就行

网友:
这种价位的,没有直接或者间接dsm2 dsmx支持直接跳过

网友C:
貌似支持futaba的控

网友C:
钟摆尾巴锁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钟摆尾巴锁得住吗

钟摆没问题,飓风好控制。

楼主:
其实这鸡的亮点就是从操控性能出发,返璞归真用回空心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这鸡的亮点就是从操控性能出发,返璞归真用回空心杯

用的是传统舵机,手感应该跟直线舵机的系列不一样,有没有150DFC那种有点拖泥带水的滞后、不跟手,和动作余隙过大的情况(比如悬停住,上下动螺距摇杆,比较大的范围都不怎么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传统舵机,手感应该跟直线舵机的系列不一样,有没有150DFC那种有点拖泥带水的滞后、不跟手,和动作 ...

150dfc拖泥带水,,应该是三轴问题。150最大问题是自旋翻和侧摆极其难做。三轴会莫名其妙的参与打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传统舵机,手感应该跟直线舵机的系列不一样,有没有150DFC那种有点拖泥带水的滞后、不跟手,和动作 ...

150你要调陀螺仪,往右拧。快到没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0你要调陀螺仪,往右拧。快到没朋友。

不是一回事!我的已经很快了,感觉的东西不好描述,求同存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