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94081怎么加不起油来了

楼主(2015-08-15):
我的94081这久怎么老是加不起油了!
检查后各转动部件运转正常,化油器上的风门也能成比例跟随遥控开合,问题就是遥控油门给到最大时(此时风门也开到最大了)
发动机
转速要过10多秒才会突然一下飙上去!也就是说发动机的转速比遥控上的油门延后了10多秒!有时这种延时更是达到20多秒以上!
请教一下坛里那位师傅知道这是怎么会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有没有视频。。还有,报一下怠速状态下,主油针副油针从顺时针锁死各开了几圈

网友A:
还有怠速风门大概开了几毫米

楼主:
怠速风门开了大概2~3毫米因为没测量过。出现这个问题前没有动过主副油针,发动机其他部件也没有动过,正常玩回来后第二天在玩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就一直这样了!

网友B:
目测富油
<

楼主:
这个要调主油针还是副油针?还是两个一起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调主油针还是副油针?还是两个一起调?
主油针锁死开4圈,副油针锁死开2.5圈,再试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调主油针还是副油针?还是两个一起调?
新车要磨合的,拿来直接开不推荐,而且一般发动机到手都需要调整。。加速反应慢是副油针富油的表现,如果气门没进异物,引发原因就是进气量跟不上进油量,或者发动机里有余油。。延迟一两秒的见过,延迟你那么多还是第一次见
<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这个已经不是新车了!玩了快3年了
,累计烧油8升左右了,这个问题是最近才出现的。目前正在调整中。

网友C(2015-10-06):
跟我的问题有点相似,我的车要缓慢的加油门,车速才会上来,急加油门车怠速好久 速度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