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清洗甲醇发动机

楼主(2015-08-15):
粗鲁地算是磨合好的三叶21A发动机,求大神给个最好的方法来清洗一下发动机!!

网友:
听说用汽油洗

网友:
用甲醇洗

网友:
拆掉底部洗 往上有拆发动机的视频

网友A:
把火头和后盖拆下,用甲醇冲洗下活塞内部就行,其他的部位就不要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火头和后盖拆下,用甲醇冲洗下活塞内部就行,其他的部位就不要动了。

就把缸套和曲轴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