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火花.简单能用的就行.

楼主(2015-08-15):
手头一零件断丝进去,其它方法都无法理想的取出来,只能用电火花打掉它了,一台成品机好贵.在坛里寻求各位相助,D个能用的就行,求图,求指教.看过往贴子,都不是很全,就用一台30V直流电源一个电容一个15欧的电阻搞了一个打火不连续,火花也不大,不能工作.

网友A:
搜索"电火花"看看:
http://bbs.5imx.com/bbs/search.p ... =%B5%E7%BB%F0%BB%A8

网友B:
我也在搞这个。现在在弄手动给进机构。30伏貌似电压太低了。最佳电压据说是60~80伏之间。

楼主:
我最后搞了个58v电动车充电器配典型的阻容电路在铣床上把那个破断丝锥搞定了,十二三毫米一个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