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浪者X8难以控制,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8-15):
今天首飞冲浪者X8就连摔两次,很难控制,
使用了加高浆座,用XX2216外转子无刷电机,9寸桨,
重心位置按所明书,调至距离机翼前缘54mm处,
起飞前检验过,个舵免动作均正常。
结果一起飞就栽头,
再次飞起来以后也很难控制,总是头沉的感觉,总想往下倒高度,
使劲拉杆,作用也不明显。
总共摔了两次。

我事后分析是因为使用了加高浆座以后,推力线太高了,产生了很大的低头力矩,
所以越加油门低头越厉害,
哪位同样采用我这样加高桨座的,
请帮帮忙,说说是怎样解决的。谢谢啦!

网友:
推力线给你改变了,试一下把重心移后

网友:
加高座 推力线改了  油门越大压头越严重     半油门就好

网友:
重心后移

网友:
电池靠机翼那里装试试··

网友:
不是应该重心前移吗?或者加大推力角吗?

网友A:
起飞重量是多少?电池放电是不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是多少?电池放电是不是不行了?

没称,大概500~600g,还没上FPV设备,电池买了没多久,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
能再具体说说吗?重心后移到什么位置,离机翼前缘大概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能再具体说说吗?重心后移到什么位置,离机翼前缘大概多远?

我理解上面的话,是这样的重心后移 是要把机子 做成 抬头的样子, 这样在加油时 用于 克服 推力线向下 力的 作用。

网友:
如果是新手,请不要改变原厂设计,也不要自己想当然的更换推荐设备,比如电机用什么2216,,有那个必要吗?2212飞的多舒服?

如果是老手,那这个帖子必然不会存在,这是很小的问题,,重心理论上是1/3机翼处,实际上,都不一定正确的,只要飞2个起落就能调整好。起飞头重马上拉杆,然后微调升降舵,,然后降落以后调整重心位置,如果没办法调整重心位置,那就配重,这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前提是你能熟练的飞行。

再来分析具体你的问题,,你说头重,拉杆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首先是调电池位置,,电池往后移,根据你头重的程度来决定移多少。然后试飞,,如果还是头重,可以尝试调节升降舵,让他上翘一点角度(不是微调,是调拉杆),但这里不能调太多,10度以内,20度是极限。再试飞,如果头还是重,那么就考虑尾部配重。

调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问题在于没调好以前是很难飞的,如果是新手,有可能就无法驾驭,导致还没调好就炸掉了。所以如果是新手,建议你把加高座取消,换上2212的电机,用6寸桨,因为2216的电机重了不少。这样你能很省事就爽飞了。

楼主(2015-10-04):
感谢大家的回复与帮助,根据大家的意见,我调整了重心位置,
并更换了螺旋桨和电池,前段时间已经试飞成功了,我感觉将重心位置调至舵机延长线的位置上更好控制一些

楼主:
今天,我的冲浪者首次搭载FPV设备试飞成功!
飞行的很顺利,只是传回的图像画质有点问题,
在地面上看画质还可以,飞机到了空中后,画面的颜色对比度就下降了,
摄像头冲着太阳时会出现很多白圈,有时还会出现雪花点,
飞行距离不远,全程在视距内飞行。
大家再看看,可能是哪里出的问题,
图传供电没电了,还是摄像头太差了?
截图如下:

楼主:
左下角的时间有误,请忽略

楼主:
画质相对好一些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
摄像头不大行

网友:
重心后移,就是电池往后放点,身边没有老模友吗,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网友:
太阳黑子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