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6和花牌2406麼打,你會選那個?

楼主(2015-08-15):
2206和花牌的那個2406,假如大家是2000Kv,又同是20A的电調,那麼大家覺得那一個好爆點,快一點呢?

网友A:
个人选择2406的,这个电机比较暴力,效率也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选择2406的,这个电机比较暴力,效率也高一些

你都覺得2406會比较暴力效率高點  .  我我這樣想 .  但實際沒試過!

网友B:
2406最大拉力奔1KG了,确实有点狠~不过电流也够狠,有种会飞爆电池的担忧。

网友:
2406定子直径更大,所以扭力会大一点,自然就更加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6最大拉力奔1KG了,确实有点狠~不过电流也够狠,有种会飞爆电池的担忧。

怎樣有种会飞爆电池的担忧 .那麼利害 ?

网友C:
花牌布线漂亮看着质量好,声音比银燕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牌布线漂亮看着质量好,声音比银燕小

沒錯我也是先看到2406很美,而現在只是在和2206,2207這些作功能比較那個好,2207我还目有2700kV的,怎比呢?

网友D:
花牌的声音很低,震动小,24级别,目前只有花牌做,超级暴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我也是先看到2406很美,而現在只是在和2206,2207這些作功能比較那個好,2207我还目有2700kV的,怎比 ...

越大的电机续航时间越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牌的声音很低,震动小,24级别,目前只有花牌做,超级暴力

但2406,2000Kv,而2206,2100-2300Kv,还有2207最大有2700Kv,其實能以那方面作出比較,大家各方面不一樣,格式大小不一,但如大家以同电調20A去作比較,也認為2406,好些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大的电机续航时间越短

唔,这个也是要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大的电机续航时间越短

这也是其中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2406,2000Kv,而2206,2100-2300Kv,还有2207最大有2700Kv,其實能以那方面作出比較,大家各方面不一樣 ...

当然是2406扭力大,他是高一个级别的电机,kv越高所需要的电流更大,如果你没有好的电池,还是选择低kv的好,kv越高扭力越小,转速越高
高kv配小桨,飞行时间短,对电池要求高
低kv配大桨,飞行时间长,对电池要求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2406扭力大,他是高一个级别的电机,kv越高所需要的电流更大,如果你没有好的电池,还是选择低kv的 ...

明白的,但如我們玩250一280穿越的,是需要扭多點还是轉速高點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的,但如我們玩250一280穿越的,是需要扭多點还是轉速高點呢?

扭力更重要,有转速没扭力电机发热会很大,螺旋桨会把转速压的很低,不装桨与装桨的转速不一样的,就像汽车发动机一般都是6500转,开起来加速都不一样,这个加速就是靠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力更重要,有转速没扭力电机发热会很大,螺旋桨会把转速压的很低,不装桨与装桨的转速不一样的,就像汽 ...

謝謝解說

网友E:
配置如下,QAV250小四轴,【INFINITY穿越机电机。2406 2000KV配6040浆】+【最新v3版本多轴专用40A中特威蜘蛛电调】+【花牌1500,4S40C电池】+【APM2.8+6M飞控】
不明问题:用APM测试起飞所有校准后解锁推点油门有断断续续的感觉,稍微推大一格直接抽触疯狂摇摆左右翻炸机,换CC3D一样结果,最后用QQ飞控没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参数全部默认的。到低是不是电调的问题,这个电调有什么进角什么的不会。有模友说是动力太大要手动调参。

如果有模友和我差不多的配置,请解答下PID应该设置多少,现在我目前用APM

网友F:
性价比2406吧 不过朋友飞的太暴力 24定子又比电机座大…都撞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如下,QAV250小四轴,【INFINITY穿越机电机。2406 2000KV配6040浆】+【最新v3版本多轴专用40A中特威蜘 ...

QAV250小四轴,【INFINITY穿越机电机。2406 2000KV配6040浆40A中特威蜘蛛电调  ,......會否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性价比2406吧 不过朋友飞的太暴力 24定子又比电机座大…都撞歪了…

那麼利害 !

网友:
2403已经给力了,看着2406的数据太爆没敢用

网友:
2403都可以飞330轴距了,你的250轴距绝对够用,电调用15到20的就好了,40的重量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的,但如我們玩250一280穿越的,是需要扭多點还是轉速高點呢?

穿越机电机没有转速会失去灵活性的,低转速的好处是省电,但是穿越并不需要省电....
扭力是看你用什么浆了,浆大的话对扭力要求就高,但是穿越一般都是5寸浆,对扭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