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X 20A电调 堵转

楼主(2015-08-16):
我的银燕20A电调也中招了,一只电机不转给助力就转。魔友人代买的想花个白菜价结果成了白粉价了。

网友A:
请问您是否编程了启动力度?我们建议您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否编程了启动力度?我们建议您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谢谢,就是启动力度设置不对了。已经好了。谢谢,这个编程跟其他编程不太一样所以造成电机启动不良,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否编程了启动力度?我们建议您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这个用遥控还恢复不了出厂设置,现在用笨法一项一项回复了一遍出厂值。好了谢谢

网友(2015-10-08):
也是20A的,好用吗?

网友:
也许是虚焊了。。有时候漆包线没刮干净也会堵转

网友(2016-06-01):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否编程了启动力度?我们建议您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我想问问我买的你家12a blheli电调,有没有防堵转功能?比如炸机卡住螺旋桨了会不会烧电机或电调啊…我买了第一次启动也是有一个有点卡,推高一下油门就好了,即使降低油门也没事了,现在就是怕卡住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