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测电池报错,电池微鼓

楼主(2015-08-16):
昨天飞四轴,没装bb响,两次起落后,发现电池稍微有点鼓,用bb响测电压,两个4v,第三个显示error,什么原因,还能用吗

网友A:
第三节严重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节严重过放

还能用吗,有点胀

网友:
不能用了

楼主:
显示这个

网友B:
这是BB响检测不到你的第三块电池电压了,检查平衡线接头有无虚接,反复插拔容易接线断(我遇到过,放电正常就是不能3S充电)。第二,用手机万能充给失联的那一块电池单独充电,有可能单片过放电压太低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BB响检测不到你的第三块电池电压了,检查平衡线接头有无虚接,反复插拔容易接线断(我遇到过,放电正常 ...

怎么单独充,而且有点鼓

网友C: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