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 800轴距 伞折

楼主(2015-08-16):
架子又是全手工

网友A:
你那圈电源线就是一个大磁场~~~~~~~~~~~~~~~~

网友B:
环形磁场,PIX迟早是要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磁场,PIX迟早是要还的。

哪有那么大磁场

网友:
把中心板重新走线,这样的确不安全

网友:
折叠结构来详细点,谢谢!

网友:
加上你的碳板又是封闭空间。。这个不好说了。

网友:
好大的电机

网友C:
中心板是不是感觉有点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板是不是感觉有点重啊

3.5KG起飞 20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圈电源线就是一个大磁场~~~~~~~~~~~~~~~~

没事哦,Compass 在上面的GPS里面,没啥影响。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这样做,那个电源线成圈也会干扰到外置罗盘,我以前也是这样,罗盘干扰好多次了,导致有一次信号遮挡失控返航炸鸡(平时飞都不用带gps的模式,所以也没发现),个人实际经验之谈,望楼主采纳!

网友:
顶一下~~~初级有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