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降落着地又弹起.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8-16):
如题。会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

网友A:
下降速度降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速度降低些

具体调哪里呢?

网友B:
如果是弹起来还飞的话,就是油门微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弹起来还飞的话,就是油门微调的问题

具体现象是当它着地后.螺旋桨突然又加速.然后就乱飞了。整个过程遥控器没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现象是当它着地后.螺旋桨突然又加速.然后就乱飞了。整个过程遥控器没动过。

那你看下油门微调吧,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遥控器那里不小心碰到了,出现了哪个情况。如果是归零的话,往小里调调

网友C:
APM飞控有自动降落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飞控有自动降落功能?

当然有

网友:
虎克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下油门微调吧,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遥控器那里不小心碰到了,出现了哪个情况。如果是归零的话,往小里 ...

油门微调具体的步骤么?谢谢啦

网友:
那是你技术问题